[运放]
关于硅光二极管电流转电压并放大后出现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08):
市电系统引入干扰

网友B:
你输入是什么样子的。输入的也是直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输入是什么样子的。输入的也是直流吗?

您好!
刚才确定了,输入不是直流;请问,如何稳定的把示波器上的交流图形转换为直流?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刚才确定了,输入不是直流;请问,如何稳定的把示波器上的交流图形转换为直流?
谢谢! ...

楼主好奇怪。输入既然不是直流。为何输出会直流呢?你这图加了几个电容顶多算低通。为何你认为输出会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奇怪。输入既然不是直流。为何输出会直流呢?你这图加了几个电容顶多算低通。为何你认为输出会是直 ...

哪请问如何稳定整流,使其输出稳定的直流信号?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请问如何稳定整流,使其输出稳定的直流信号?谢谢

实在不明白楼主倒底要做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请问如何稳定整流,使其输出稳定的直流信号?谢谢

你这图顶多算个放大吧。至于输出的那个波形。你可以测量下他的幅度有多大。如果很小只有几毫伏一下之类的。可以忽略掉。不需要理会。可以认为是市电或者其他信号的干扰。

网友D:
后级电路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E:
全桥整流

网友:
要看发射是什么信号,硅光电池信号不用那么多级放大都可以。取它的电压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桥整流

用运放进行全桥整流?

网友F:
1.第一级是电荷放大器,最好要屏蔽,否则很容易引入干扰;
2.第二级的放大倍数也太大了;
3.最终示波器看到的应该是50hz的市电干扰信号。

网友G:
硅光二极管输出的直流信号,怎么会是交流呢;
放大:第一级直接放到到所需的信号即可,可以看看级吉时利的低电平测量手册(这样多级放大,电阻产生的噪声比单级大多了);
LF44的性能估计也不不怎么样吧,选择低偏置电流的运放;
如果输入信号范围比较宽,可以考虑档位切换;

网友G:
工频干扰:
1、硬件上,屏蔽;
2、软件滤波;

网友H:
图中的那1pf的相位补偿电容相当于没加,电路分布电容都比这个大

网友I:
您好,你的电路图,前端是跨阻放大器,把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后面的一级是放大电路,最后一级
是驱动电路。你示波器上看到的信号是交流的。
原因是;你测试的环境可能是用的交流50HZ灯照射。交流的光信号被放大了。直流信号是恒定的光源。

网友I:
建议你找一个暗室进行测量

网友J:
不太懂,帮你顶顶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