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3772的姊妹芯片LP3773电路欣赏(手机充电器芯片)

楼主:
       前段时间,本人通过该坛子发了个LP3772的芯片电路图(具体参看:贡献个低成本的手机充电器原理图给大家),总的来说,大家反映良好,因此本人就再接再励,今天把它的姊妹芯片LP3773发出来给大家看看,说是姊妹篇,其实这个LP3773就是内置了个三极管(750V/1.5A),相比之前的LP3772电路更简单些,当然成本也会更低吧。
      在这里重复累赘下,大致介绍下这款LP3773,免得后面来的伙伴们不了解。
       LP3773是高精度的恒流/恒压原边反馈控制芯片,有线性补偿(补偿量为输出电压的4%),内置750V/1.5A的13003功率三极管,恒流/恒压精度达到±3%,功耗很低,在空载时小于30mW,不需要光耦和二次控制电路调节。适合做全电压充电器方案(90V-265V),电路更简单,总成本低,可以过EMI认证,广泛用于充电器/LED等电源,可做5V 1.5A5V 1A5V 500mA充电器。
特点:
● 原边反馈控制高精度恒流,恒压
●小于30mW待机功耗
● 内置750V/1.5A的功率三极管
● 可调电压下降补偿
● 恒流变化下,可调直流线补偿
● 随机频率抖动调制,减少系统电磁干扰
● 开路保护
● 短路保护
● 过压保护
● 固定的4%的线性补偿
● SOP-8封装

楼主(2014-08-08):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赞一个;

谢谢版主的支持,这个版的版主很给力,上次发LP3772电路图也给予支持,谢谢了版主。

网友B:
5V1A的输出,用SR240做次级整流二极管,二极管发热不厉害吗?实测二极管反向电压应力是多少?40V以下的话,初级开关管的Vds会很大的

网友C(2014-10-26):
整体板子多少成本??

网友D:
过3C的PCBA总成本在3.5元*币以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V1A的输出,用SR240做次级整流二极管,二极管发热不厉害吗?实测二极管反向电压应力是多少?40V以下的话, ...

第一,首先你问的问题有严重的错误,其二回答你,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应力在32V左右,初级开关管的Vds耐压在540V左右(指输入电压为264Vac),因我司此颗芯片内封了三极管Vceo达到800V以上,所以使用起来完全没问题,谢!

网友E:
跟着的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首先你问的问题有严重的错误,其二回答你,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应力在32V左右,初级开关管的Vds耐压在540V ...

哈哈,你是张工吧,谢谢你的鼎力支持!

网友F:
感觉好牛叉的样子

楼主(2015-03-20):
好久没来了,本楼主留个QQ:516299686,方便大家技术交流,希望版主不要删除,给我继续留在本坛的勇气,谢谢!

楼主:
今天有空,把这个方案的DEMO和测试数据贡献给大家。

网友G(2015-12-28):
我买了个苹果3代小绿点充电器回来,也是用这个ic的,但是电路简单好多。他用的变压器是一边4个脚一边两个脚的那种,

网友H: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广告

网友G(2016-11-24):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来了,本楼主留个QQ:516299686,方便大家技术交流,希望版主不要删除,给我继续留在本坛的勇气,谢谢 ...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这款芯片是固定5V输出吗,电压可以调整不?比如我想要做成4.2V的是怎么调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