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LC5510的参考电压输入问题

楼主(2014-08-08):
               最近在做一个小板子,用到了TI的8位AD芯片TLC5510,按照数据手册上使用了参考电压可调这一电路,但是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当我的Ub参考电压输入直接供电源的电压(3.3V)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程序采集都是正常的,但是当使用电路板本身的Ub信号输入时就不正常了。具体表现为:
              1、我电路板的Ub前级信号是2KHz的信号,幅值大约为2.4V左右,但是一旦将前级的Ub信号接到参考电压端,信号幅值就会立马大幅度减小……但是单独的前级Ub信号时正常的。
              2、我用电源电压经过电阻分压 之后接入,幅值依然会减小,直接用电源电压就不会,(分压电阻是3K)。
              3、我现在猜想是不是阻抗的匹配有问题,倒是信号幅值变化……,但是我对这方面不是太懂,解决的方法可以用一个电压跟随器来减小前级的输出阻抗从而解决问题么。
欢迎各位拍砖……指导12……

网友A:
说明流入UB的电流较大。如果你电阻分压的话。电阻电流太大。压降大。导致UB电压就下降了。而直接电源电压就不会。因为电源电压的电流输出能力比较大。另外如果你用射随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的。找个电流输出大点的放大器做射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流入UB的电流较大。如果你电阻分压的话。电阻电流太大。压降大。导致UB电压就下降了。而直接电源电压就 ...

恩……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