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读卡器的线圈靠在一起可以吗?

楼主(2014-08-08):
一个是RFID,一个是身份*阅读器,由于读卡区只有一个,需要将2个线圈都放在这个地方,可以吗?

如果不行,请说说原因,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读卡芯片支持2种协议的啊

网友B(2017-06-14):
你是指两个线圈叠在一起?如果两个载波都打开,那是必然会有问题的;如果只开一个载波,由于有另一个线圈的强耦合,往往也会造成部分卡片读卡出问题。
楼上说的,一般非接芯片是支持两种协议的,但是身份*需要特殊的解码模块,看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