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度

楼主(2014-08-08):
gps, ps, gp
除了可以用GPS或v=s/t来测试速度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楼主要测_____东西的速度。
请填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测_____东西的速度。
请填空。

测车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UFO?

呵呵,UFO也行

网友A:
最古老的方法,轮子上装个磁铁,用干簧管测转动,也可以测速度啊。之所以让楼主填空,就是提醒楼主,不要想复杂了,搞清楚自己想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