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使用Cadence 软件遇到问题 warning net0076 !!

楼主(2014-08-08):
各位前辈 小弟刚刚使用Cadence不久,用的是Cadence16.3 在用到芯片搭建仿真电路 总会出现这个问题

如图 这是一个uc3841芯片 运行后总是显示2 9 11 14脚没有模型
软件运行简单的模拟电路都是可以的  但就是 加上稍微引脚多一点的芯片后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事
哪位前辈遇到过这个问题 还请不吝赐教啊!!!搞了好几天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能是没有模型闹的

你在放置那个3841的时候应该有提示,可以看看有没有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