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如何让CCS3.3编译时只编译更改的文件?

楼主(2014-08-08):
    如题,我点的Incremental Build编译,但是每次编译时都会将整个工程编译一遍,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设置,请问在哪修改这个设置。求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为什么我看不到别人给我的回复?

楼主:
明明有消息提示我有人回复我的帖子,而我却看不到别人的回复。。。。。。。

楼主:
难道是我没有给分的缘故?关键是,我给了分,我就不能结帖啊!这到底是怎么了?

网友A:
CCS3.0没用过,CCS6.0中,在需要编译的.c文件,右键,编译即可

楼主:
没人知道吗,我再写清楚下,我用的是CCS3.3,每次点Incremental Build,但是每次编译时都会将整个工程所有文件重新编译一遍,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设置,请问在哪修改这个设置。正常应该是只编译有变化的文件,这个问题有人在百度问过,也没人回答,真的没人知道吗?

网友B:
表示没有用过,坐等大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