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啸叫,会影响电感或者DCDC的寿命吗?

楼主(2014-08-08):
DCDC电源,输入52V,输出30V,带负载时电感啸叫。
假如该问题无法解决,那么一直这样啸叫,会影响电感或者DCDC的寿命吗?

网友A:
有机械振动,当然会有疲劳。声音可能是电感产生的,也可能是电容产生的。

网友B:
电感啸叫是电感有振动,会影响电感或者DCDC的寿命。

网友B:
不影响寿命,听着也不舒服啊。

网友C:
自激了吧

网友D:
啸叫震动漆包线绝缘层都磨穿短路咯

网友E:
低频? 自激?

网友F:
肯定影响寿命

网友G:
有影响。我也经常听见电感的叫声。听着就心跳加快了。

网友H:
肯定有影响。
而且影响心情

网友I:
这是崩溃的奏鸣曲呀!…

网友J:
好贴,感谢分享,最喜欢这样的帖子,这样的楼主了。交流是学习的第一步。
既获得了经验,又获得了知识   极好,特别喜欢。

网友K:
电感浸漆试试看。有声音自己用着也不舒服,客户更会提意见。

网友L:
发生电感啸叫的原因很可能是电流过大,电感饱和了。请比较电感饱和电流的实际工作电流峰值。

网友:
你开关频率多少?确定是电感啸叫,不是开关频率在人耳听力的范围的声音。

网友M:
如果是负载电流过大,可以通过降低负载电流或更换功率稍微大些的DC-DC;
另外也可以进行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