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为何初始状态不升压

楼主(2014-08-08):
我现在用TI的tps40210做LED恒流  输入 12V 输出350ma
现在的问题是 :  接好电路  负载为(0-115欧姆的滑阻 当前接入80欧) 上电  出现负载两端的电压是11.4V 流过电流是0.13A   但是当我把滑阻往小了调  电压也在减小  当电压减小到11V的时候 猛的升压. 跳到12.8V去了.然后电流就恒在了350ma.  这个质变点的电阻是 36.5欧  然后我把滑阻往大了调 电流都恒定在350ma前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初始状态不升压情况?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输入侧加粒电容吧,输出4700uF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侧加粒电容吧,输出4700uF太大了。

输入侧加了电容了 忘记补画到图上了...
输出4700uf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侧加了电容了 忘记补画到图上了...
输出4700uf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这么大的电容,估计比较难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