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开发板,如何使用sd卡烧写系统(已解决)

楼主(2014-08-08):
i.mx6开发板,如何使用sd卡烧写系统,包括烧写uboot,kernel,rootfs过程,谢谢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B:
将卡格式化,分区之后,在镜像文件夹中,使用以下命令烧写系统:
# sudo dd if=u-boot-6q.bin of=/dev/sdc bs=1K skip=1 seek=1;sync
# sudo dd if=boot.img of=/dev/sdc1;sync
# sudo dd if=system.img of=/dev/sdc5;sync
# sudo dd if=recovery.img of=/dev/sdc2;sync
sdc为挂载SD卡盘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卡格式化,分区之后,在镜像文件夹中,使用以下命令烧写系统:
# sudo dd if=u-boot-6q.bin of=/dev/sdc ...

请问您是分了几个区???sdc,sdc1,sdc2,sdc5,怎么挂载这么多????我想烧写linux系统,是需要分两个区吗?一个fat32,一个ext3行吗??如何可以,然后应该怎么做才能成功烧写啊???烧写指令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分了几个区???sdc,sdc1,sdc2,sdc5,怎么挂载这么多????我想烧写linux系统,是需要分两个区 ...

这我烧写Android系统的命令,对于Linux系统烧写还不了解,抱歉

网友C:
楼主你好,关于烧写的话你可以使用mfgtool来烧写,比较方便且快速的。

网友C:
这两天请假了,今天才回来,很抱歉,回复的这么晚哈~~

网友C:
请问你使用的i.mx6的开发板的型号是哪个?也是说你使用的开发板是哪块,我好给你文档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使用的i.mx6的开发板的型号是哪个?也是说你使用的开发板是哪块,我好给你文档参考。 ...

能否也发一份文档给我!非常感谢!我们也是用I.MX6 DUAL/QAUD 的型号!目前不知道怎么烧写boot ,内核,根文件系统等相关!这是我的邮箱fzuzwl@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否也发一份文档给我!非常感谢!我们也是用I.MX6 DUAL/QAUD 的型号!目前不知道怎么烧写boot ,内核,根 ...

楼主你好,关于烧写的话,你可以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烧写工具mfgtool,使用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否也发一份文档给我!非常感谢!我们也是用I.MX6 DUAL/QAUD 的型号!目前不知道怎么烧写boot ,内核,根 ...

关于mfgtool工具的下载你可以到官网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6Q&fpsp=1&tab=Design_Tools_Tab中下载,在 Hardware Development Tools  (24)----------->Programmers (Flash, etc.) (5)下,你就可以看到。关于mfgtool的使用你可以参考本论坛中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02516-1-1.html
如果有哪里不理解,或者是有问题,欢迎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您好,刚看到您的回复,主要我想用网络下载uboot,uImage,rootfs,用官网的工具会一次性全部下载,想一次下载其中一个而不是全部,请问tftp更新系统的指令是什么啊???我用的i.mx6_sabresd, bsp:L3.0.35_4.1.0_130816_source.gz,谢谢了

网友C(2014-09-12):
引用 楼主:
您好,刚看到您的回复,主要我想用网络下载uboot,uImage,rootfs,用官网的工具会一次性全部下载,想一次 ...

你一次只想下载一个,你可以使用dd命令来写,在我们的user guide 中有介绍的。你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刚看到您的回复,主要我想用网络下载uboot,uImage,rootfs,用官网的工具会一次性全部下载,想一次 ...

你这里想通过网络下载的话,u-boot是必须要先写到flash中的,然后通过网络下载uimage和文件系统。详细的步骤在我们的文档中也有介绍的。

网友C:
如果还是有问题,我们继续在这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