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大电流及高感值电感,25A ,1H

楼主(2014-08-08):
想找上边电感,但到处找不到,有什么地方或好办法实现这种要求吗?
谢谢。

网友A:
频率如果没有要求,就用硅钢铁芯加骨架、合适的漆包扁铜线或多股线 订做
频率稍高,用铁硅铝磁芯
再高,找大截面的高频磁芯或者几个磁芯并联
还要再高,可能性不大了吧,有必要吗?!

楼主:
其实现在我们在模拟直流电机的转子。
顺便问一下,能提供个合适的订做厂家吗?满足这种条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现在我们在模拟直流电机的转子。
顺便问一下,能提供个合适的订做厂家吗?满足这种条件的。
...

那直接找个这样的直流电机不就行了。满足条件的厂家可以是电机厂,也可以是变压器厂,都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