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怎么只修改一个元器件的规则

楼主(2014-08-08):
画图的时候 由于单片机引脚近,最小间隙报警 我想知修改 单片机封装的最小间隙 其它的 不修改怎么办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单片机引脚的间距在8mil左右吧。间距可以分网络设置。

网友B:
规则里面的间距可以改小,另外,报警这东西如果自己觉得没问题就直接忽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