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能定义double变量么

楼主(2014-08-08):
(无正文)

网友A:
你首先要看看你使用DSP所支持的数据类型   TI有专门的文档说明
不管你怎么定义的   Radix的显示方式是可以选择的
你点击Radix栏将会出现显示数据类型的栏    选择你要显示的类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看看你使用DSP所支持的数据类型   TI有专门的文档说明
不管你怎么定义的   Radix的显示方式是可以 ...

我那个Radix可选择的那里面就只有float,没有double,对了ccs里面怎么用fopen之类的输出命令啊,我调试总是出现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个Radix可选择的那里面就只有float,没有double,对了ccs里面怎么用fopen之类的输出命令啊,我调试总 ...

这个你要看看具体的手册 里面对数据手册的讲解
例如c2000
DSP2000系列数据类型和大小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个Radix可选择的那里面就只有float,没有double,对了ccs里面怎么用fopen之类的输出命令啊,我调试总 ...

fopen是可以的   给你个工程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pen是可以的   给你个工程参考一下

万分感谢版主

网友B(2020-07-03):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我使用的是DSP28335,请问此款硬件支持ddouble类型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