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串口通信pc收到的都是00?求救啊

楼主(2014-08-08):
文件名:        df_uart.c
描述:UART异步串行通讯程序。使用USART0。
      晶体振荡器 XT2:8MHz  LFXT1:32.768kHz
      波特率:9600bit/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奇校验
版本:1.0        2005-1-15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df_uart.h"
#include "xieyi.h"
#include "bao.h"
#define USART_DIR P3DIR
#define USART_SEL P3SEL
#define USART_IN  P3IN
#define USART_OUT P3OUT
#define UTXD0 BIT4
#define URXD0 BIT5
#define UTXD1 BIT6
#define URXD1 BIT7
void UartInit()
{
        USART_SEL |= UTXD1 +URXD1;    //设置p3.4 p3.5管脚为第二功能
        USART_DIR|=UTXD1;
        UCTL1 = CHAR+PENA+SWRST;      //8位数据,1位停止位,奇校验
        UTCTL1 = SSEL0;               //选择UCLK = smclk子系统时钟
        UBR01 = 0x30;                  //设置波特率9600bit/s
        UBR11 = 0x00;
        UMCTL1 = 0x4A;      //波特率调整器,波特率小数部分存储,不懂4a
        ME2 |= UTXE1 + URXE1;              //打开模块USART0
        IE2 |= URXIE1 ;                        //打开USART0接收中断
        UCTL1 &=~SWRST ; //串口复位
}

/*****************************************************************************
发送函数。采用查询方式。
pBuffer:指向发送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n_byte:发送的字节数
******************************************************************************/
void SendUart(unsigned int pBuffer)
{
//        unsigned char q0;,unsigned char n_byte
//        for(q0=0;q0<n_byte;q0++)
//        {
                while((IFG1&UTXIFG0)==0);        //查询是否发送完毕
                TXBUF1=pBuffer;
//                pBuffer++;
//        }
}
/*****************************************************************************
USART0接收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Rx()
{
        if((U0RCTL&RXERR)==0)//接受无错的话
        {
      AddUsData(RXBUF0);//这句话随便改,接受到的值存在RXBUF0中
   }
   else
   {
//                SetBaoErr();
      U0RCTL &= ~(FE+PE+OE+BRK);//清零错误标志位
   }
//   LPM3_EXIT;
}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波形吧!!

swrst不应该在一开始设置?但是官方程序,额,难道也这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

努力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