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Q-SDB开发板的LVDS接口,LVDS0_TOUCH_SCL测出来电压

楼主(2014-08-08):
各位,最近在移植TP,根据原理图来看,LVDS0的第27号引脚“LVDS0_TOUCH_SCL”为TP的IIC的时钟信号,但是我用示波器测量时,显示它的电压是2v左右,频率也不是100kHZ,请问这个现象该如何解释?该如何解决?

楼主:
怎么显示“此贴已结”???? 我才发布的啊!!!

楼主:
@FSL_TICS_Rita  Hi,我这里测量官方的images,SCL的频率也不是10kHZ,一直都在几百k到几MHz之间跳动,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没?

网友A:
你好,楼主!
原因应该是你在建贴的时,就设置成已结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显示“此贴已结”???? 我才发布的啊!!!

你试试能不能编辑修改过来?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最近请假了,刚回来,明天帮你看哈~~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LVDS0_TOUCH_SCL的值,这你要看一下你屏的时钟信号范围,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能满足你屏的需求的。

网友B:
关于你测量的该时钟的频率,我不是很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关于你测量的那个频率,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中的35章节有介绍I2C的时钟有对该时钟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