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外扩SRAM怎么使用

楼主(2014-08-08):
这几天做一些数据处理,用到大的内存,STM32F407的芯片,自带192KB的竟然不够!!!现在外扩有一个1M的SRAM,这个要怎么使用?电路部分已经接好,就是程序里面要怎么设置,就可以在KEIL里面直接申请一个大的内存空间来用?谢谢。。。

网友A:
需要配置FSMC,具体配置方式要根据你的板子连接外部SRAM的情况来定,网上找个简单的例子,在结合参考的datashit来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现在外扩有一个1M的SRAM,这个要怎么使用?电路部分已经接好,就是程序里面要怎么设置,就可以在KEIL里面直接申请一个大的内存空间来用?

很奇怪, 还没有搞明白怎么使用, 电路就已经接好?!
软件方面: 外设库里参考例程, 直接可以参考, 倒是硬件调试, 上来的工作也不小.

网友C:
配置fsmc后 mdk设置外部的sram,让编译器可以分配这段内存

网友D:
初始化配好FSMC,内存加载文件定好外扩的RAM范围,调用的时候直接申请地址啊。

不知道就去看看Keil下的例程,我记得keil的官方版有这个配置例程
\MDK4\ARM\Boards\ST\STM3210E-EVAL\RTX_Blinky\startup_stm32f10x_hd.asm

;* Version            : V3.5.0
;* Date               : 11-March-2011
;* Description        : STM32F10x High Density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MDK-ARM
;*                      toolchain.
;*                      This module performs:
;*                      - Set the initial SP
;*                      - Set the initial PC == Reset_Handler
;*                      - Set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address
;*                      - Configure the clock system and also configure the external
;*                        SRAM mounted on STM3210E-EVAL board to be used as data
;*                        memory (optional, to be enabled by user)

;*                      - Branches to __main in the C library (which eventually
;*                        calls main()).
;*                      After Reset the CortexM3 processor is in Thread mode,
;*                      priority is Privileged, and the Stack is set to Main.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网友E:
还需要配置下这个地方

网友F:
也可以参考原子的内存管理一章,使用动态内存分配使利用率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配置FSMC,具体配置方式要根据你的板子连接外部SRAM的情况来定,网上找个简单的例子,在结合参考的data ...

找到一些例子,是用函数接口方式访问,类似于EEPROM的方式,但是现在要像RAM一样,可以申请变量的方式,就是说,我不需要提供访问地址,这些都是由编译器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始化配好FSMC,内存加载文件定好外扩的RAM范围,调用的时候直接申请地址啊。

不知道就去看看Keil下的例 ...

现在小量的数据是可以的,数据量一大,就直接死机,LWIP就连不上了。也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fsmc后 mdk设置外部的sram,让编译器可以分配这段内存

可以指点一下吗?是在哪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参考原子的内存管理一章,使用动态内存分配使利用率比较高

都是一些定死的数据,就跟表格一样,没必要用动态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都是一些定死的数据,就跟表格一样,没必要用动态的

如果是mdk的话,将要定义到sram的全局变量放到一个单独的c文件中,在左侧项目窗口中此文件右键选Option...,在Memory Assign中,后两个项目选择off-chip地址段,此地址段就是6楼给出选项中设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初始化配好FSMC,内存加载文件定好外扩的RAM范围,调用的时候直接申请地址啊。

不知道就去看看Keil下的例 ...

mdk的example目录下就有Memory这个例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小量的数据是可以的,数据量一大,就直接死机,LWIP就连不上了。也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了
...

你定义好了,声明的时候没有强制声明要指定特定的地址,通常都是编译器自动来分配的。
至于你说的LWIP连不上,或者死机,你的现象描述不清楚,我想你应该跟踪下,问题未必RAM分配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定义好了,声明的时候没有强制声明要指定特定的地址,通常都是编译器自动来分配的。
至于你说的LWIP连 ...

把这个任务注销掉就可以连上了,一旦打开就会连不上。freertos实时系统,LWIP有一个任务,数据处理有一个任务,把数据处理这个任务打开,就连不上,关掉就可以了。是这种情况,数据处理这个任务里面有3、4个5K的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G:
mdk的example目录下就有Memory这个例程

好的,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找找看

他这个跟M4的例程一样,是把SRAM当做一段存储空间来用的,需要指定地址,数据,长度这些,我的意思是,就直接在外部SRAM上运行所有程序,CPU直接访问外部RAM,内部的是不是可以不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他这个跟M4的例程一样,是把SRAM当做一段存储空间来用的,需要指定地址,数据,长度这些,我的意思是,就 ...

是的,把code/const勾上,函数也在sram了,不过一般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把code/const勾上,函数也在sram了,不过一般没必要

我仿真的时候,走到鼠标所在行的时候,就自动跳到硬件错误里面了。这个是什么原因,还是不明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仿真的时候,走到鼠标所在行的时候,就自动跳到硬件错误里面了。这个是什么原因,还是不明白。。
...

这个不清楚,我没有用过固件库。。。
很大的可能是非对齐访问造成的

楼主:
已经解决,好像外部SRAM初始化在main之前是不行的,放在main里面就好了,然后将大量数据的数组指定到外部SRAM即可。这样,除了指定的数组在外部SRAM存放外,没有指定的都是用内部RAM。数组的地址是由编译器自动分配的,不用人工干涉。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H(2016-08-09):
LZ,请问你有没有用外部Nor  Flash 来存放程序这样的应用??

网友H:
LZ,搞定了没?我也在外扩SRAM,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IC,我用的是IS61WV25616EDBLL

网友I(2016-12-25):
推荐一种外扩RAM的方案:采用IPS3204JSQ SQPI PSRAM. 4M byte的容量,最高时钟104MHz,只要有SPI或者Quad SPI接口就可以用,价格非常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