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tmega32a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14-08-08):
单片机:Atmega32a
软件:AVRstudio6.0
程序是给A口低电平,点亮8个共阳发光二极管。程序烧写显示OK。但是灯就是不亮,单片机就是没反应,就像没烧程序一样。请知道的朋友帮帮忙!
#include<avr/io.h>
void main(void)
{
DDRA=0xff;
PORTA=0xff;
PORTA=0;
while(1);
}

网友A:
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发上来看看

单片机:Atmega32a
软件:AVRstudio6.0
程序是给A口低电平,点亮8个共阳发光二极管。程序烧写显示OK。但是灯就是不亮,单片机就是没反应,就像没烧程序一样。请知道的朋友帮帮忙!
#include<avr/io.h>
void main(void)
{
DDRA=0xff;
PORTA=0xff;
PORTA=0;
while(1);
}

楼主:
我有贴代码,没显示?

网友B:
以前也遇到类似情况,弄不明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遇到类似情况,弄不明白放弃了

这样?我那后面你是怎么学AVR的?我现在就想点亮一个灯。

网友C:
测试长亮的话,将“while(1);”去掉,测试亮、灭的话需要加延时。

楼主:
刚刚试了,灯还是不亮。A口3.6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长亮的话,将“while(1);”去掉,测试亮、灭的话需要加延时。

刚刚试了,灯还是不亮。A口3.6v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灯还是不亮。A口3.6v电压

电路是什么样的,高电平亮还是低电平亮,端口别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是什么样的,高电平亮还是低电平亮,端口别搞错了...

弄好了,是自己没看清楚开发板,5v的跳线帽掉了。等于共阳的二极管没接入5v电源。程序和烧录没问题,电路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