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的JTAG引脚如何做普通I/O口用,同时不影响程序下载

楼主(2014-08-08):
STM32F103C8T6的JTAG引脚如何做普通I/O口用,同时不影响程序下载
问题描叙:
1,我的4个LED分别连接至PB2,PA13,PA14,PA15
2,正常配置I/O口,发现四个I/O口给清除指定的数据端口位GPIO_ResetBits(GPIOx,GPIO_Pin_x)。只有PB=0,其它PA13=PA15=3.2,PA14=1.2

问:怎样设置PA13,PA14,PA15能正常被置1和清0???

网友A:
输入的IO和输出的io都要加二极管即可

网友B:
我们一般用这些IO口,做按键或者发灯管指示灯的驱动用!如果IO口富裕的话,建议,不要用这些口,留下来,做为调试和下载程序的接口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用这些IO口,做按键或者发灯管指示灯的驱动用!如果IO口富裕的话,建议,不要用这些口,留下来,做 ...

到网上查了查,看了一下固件库函数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 ENABLE);
这样SWJ 完全失能(JTAG+SW-DP),不影响下载。失去连调试器时时调试功能,去掉这句则恢复。

网友C:
对的  就是使用楼上的那个函数
之前自己画板子的时候因为IO口不够
又不想换单片机 就用了JTAG口 当然我是用SWD模式调试的
就是使用楼上的那个函数 但是我只是禁止了JTAG模式
SWD模式还是可以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