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不影响单片机工作的情况下知道我的数据保存时间

楼主(2014-08-08):
(无正文)

网友A:
#define MINUTE10        (100u * 60u * 10u)

        U16 time = 0;

        while(1)
        {
                if(RI){
                        save_data();
                        time = 0;
                }

                if(flag_10ms){
                        flag_10ms = 0;
                        if(++time >= MINUTE10){
                                clear_data();
                        }
                }

        }

网友B:
像是超时操作  不过你这时间可是够长的呀
首先你要有一个定时器 比如你的定时器是100ms的
那么你定义一个u16 tim_over
在接收到数据后使tim_over = 6000;
在定时器内写
if(tim_over){
  tim_over--;
}
再判断tim_over是否为0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MINUTE10        (100u * 60u * 10u)

如果我是二维数组,数据是一个一个加入里面,现在我要对没一个都进行定时,怎么进行呢?

网友A:
#define MINUTE10        (100u * 60u * 10u)

        U16 time = 0;
        U16 number = 0;

        while(1)
        {
                if(RI){
                        save_data();
                        number++;
                        time = 0;
                }

                if(!number){
                        if(flag_10ms){
                                flag_10ms = 0;
                                if(++time >= MINUTE10){
                                        clear_data();
                                        number = 0;
                                        time = 0;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MINUTE10        (100u * 60u * 10u)

能不能来点注释,或者思路?我自己写,我是射频收数据,收到一帧后保存为xx xx xx xx 00,一共6个数吧RFData[6][5],这个00就作为定时开始的标志,到10分钟没收到新的数据,我就把这一帧清零掉。对着六个数我是分别计时,各不影响。我就是搞不清楚这个原理!!!麻烦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来点注释,或者思路?我自己写,我是射频收数据,收到一帧后保存为xx xx xx xx 00,一共6个数吧RFDa ...

这个示意代码很明显了,根本不需要什么注释

网友C:
用系统吧!

网友D:
if(flag_1min)
{
        flag_1min=0;
        for(n=0;n<6;n++)
        {
                RFData[n][4]++;
                if(RFData[n][4]>=10)
                {
                        clear_data();//清除一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