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求解

楼主(2014-08-08):
(无正文)

网友A:
看门狗可以做定时器用 定时器也可以拿来做开门狗用 我理解的看门狗就是一个计数器,假如计时到100系统就自动对看门狗清零,如果到了一定的时间还不去清看门狗,那么看门狗计数器就会溢出从而引起看门狗中断,造成系统复位,,我觉得两者没有太多不同,只是看门狗独立出来,不需要额外的定时器对系统进行监视

网友B:
看门狗是整个系统‘死机’后复位的。独立于整个系统之外。有自己的震荡电路。其它都死了,它还要活着给整个系统后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