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那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8-08):
在做FFT的时候,FFT只执行了一次,然后就不能读取音频信号了,调试的时候会出现下面的图片的提示,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这是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吧?

网友A:
修改一下CMD文件,重新划定FFT数据的存储。

网友B:
CMD 文件给出了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的设置、及编译后各程序段在程序或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