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指点指点指点指点

楼主: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然后现在是改过的、、、如果还有问题求告知= =

网友A(2014-08-08):
楼主这是要做出来去表白的节奏;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要做出来去表白的节奏

开学实验室招新、、、做个作品出来、、、然后想想这个做出来还有用就设计的这个= =

网友B:
LED限流电阻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限流电阻没加

我在家试过、不接限流led不会烧、这样还有必要么?我看网上有人做的也没有加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家试过、不接限流led不会烧、这样还有必要么?我看网上有人做的也没有加可以用 ...

如果是拿着玩可以不加,一时半会也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拿着玩可以不加,一时半会也烧不了

意思是多亮一会就会烧了么、、、

网友C:
单片机能承受这么大的灌电流吗?

网友C:
加个三极管吧,或者加个达林顿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三极管吧,或者加个达林顿驱动芯片

加在哪里=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个三极管吧,或者加个达林顿驱动芯片

电阻不不愿意加,想要他加三极管或者驱动芯片很难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在哪里= =

电阻放正面影响美观,那就把电阻和三极管放板子背面,具体接法略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cd255ac10c22590102029d2d.html  第四页有推荐的复位电路、晶振电路。LED驱动电路

网友B:
另外28个灯同时点亮时总电流非常大,片子扛不住的,最好限流的时候电阻大一点,灯暗点没事,别把片子烧了。或者采用9L的方案接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家试过、不接限流led不会烧、这样还有必要么?我看网上有人做的也没有加可以用 ...

最好加个1K的电阻限流!

网友D:
情人节过去了吧。

网友E:
心形led全放方面,其它部件放正面,更美观。用贴片的ic和电阻吧,好看!。控制LED的电流在5-10mA。要不led灯用七彩的更好看。

网友F:
这下程序太麻烦了,还得拨芯片,搞个串口出来吧

网友G:
mei sha shuo de

网友H:
正常情况是要加上限流电阻和驱动电路的。你要是不想加,只好把电源电压降低,降到发光二极管刚好可以工作,单片机也能正常工作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28个灯同时点亮时总电流非常大,片子扛不住的,最好限流的时候电阻大一点,灯暗点没事,别把片子烧了。 ...

我看了你给的那个文库、它上面好像是在io口接一个排阻?那样的话我会好画一些、因为我之前想的是io口接led再接电阻那样我想想好像很复杂、、、只是我不知道能不能io口直接接排阻、说实话我刚上完大一、这些东西都是自学的= =很多东西都还没搞清楚、比如上拉电阻能不能起限流作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心形led全放方面,其它部件放正面,更美观。用贴片的ic和电阻吧,好看!。控制LED的电流在5-10mA。 ...

我还不会焊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下程序太麻烦了,还得拨芯片,搞个串口出来吧

我用的那个有个把手的芯片座= =

网友I:
这线画的也太难看了;
这么简单的板子,想办法反面走线,单面板就搞定了,可以练练布线能力;
字符摆摆齐,不要一下子这样放,一下子那样放;
线和焊盘加粗点,加点泪滴,方便焊接;

电源滤波都没有……

网友J:
好贴,感谢分享,最喜欢这样的帖子,这样的楼主了。交流是学习的第一步。
既获得了经验,又获得了知识   极好,特别喜欢。

网友K:
好想法,我要拿七彩灯做一个,而且每个led都是呼吸灯效果

网友K:
还要加一颗三轴加速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