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B6和K5R是什么型号呢

楼主(2014-08-08):
三个二极管做成一个SOT23-6封装丝印K5R是什么型号?双三极管SOT23-6封装,丝印B6可以确定是两个三极管 B6上面各有一个点,又是什么型号呢?B6丝印在网上找到的是BAT54是个二极管。我现在的实物是三极管

网友A:
可以拿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B:
我这有个手册,很多型号没法给你查。

楼主(2015-11-27):
找到了,KSR是二极管,B6暂还没找到,只知道是三极管,换了几种B6上去,效果不一样

网友C: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四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四册

不是这个东西,我用万用表测量出来手上的B6是双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