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单片机项目常用按键处理方法

楼主(2014-08-08):
单片机项目常用按键处理方法最好有C++代码

网友A:
查询法,定时扫描按键I/O;(独立键盘,矩阵键盘)
中断法,通过按键触发外部中断执行;
模拟电阻分压法,通过单片机AD电压检测来判断按键值。
这些都是常用的按键检测方法,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很多。

网友B:
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询法,定时扫描按键I/O;(独立键盘,矩阵键盘)
中断法,通过按键触发外部中断执行;
模拟电阻分压法, ...

网上的不实用呀 做实验还可以  我想问的是大家如何处理普通按键的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

网友C(2014-09-10):
一个敲出来的,慢慢看吧

unsigned char keysta=1; //按键状态值,当键倍按下或者弹起时相应变化, keysta 在定时器、延时、中断里消抖后赋值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backup=1; //保存上次键盘按下或弹起的值

while(1)
{

if(keybackup!=keysta)
{

if(keybackup==0)       //keybackup==0   判断等于0时,就是按键弹起时动作(上升沿触发),    keybackup==1 判断 等于1时就是按键按下时动作(下降沿触发),
{
//执行要处理的动作
}

keybackup=keysta;

}

}

}

网友D:
状态机,值得考虑。

网友E:
定时器中断查询I/O状态并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