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如何用STM32的AD采集幅值正负1V的正弦波信号?

楼主(2014-08-08):
请教如何用STM32的AD采集幅值正负1V的正弦波信号?
好像STM32的AD只能采集0-3.3V的正电压的信号是吗?
那正弦波信号有负电压,怎么采集?

网友A:
加电平转换电路;
将+-1V输入转换成0~3.3V输入;
简单点:就输入信号+1V,这样就变成0~2V输入了;

网友B:
模电资料,可去学习.

网友C:
绝对值电路+滤波电路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可以用运放,组成模拟加法电路。

网友F:
运放偏置1.5V,放大1.5倍,AD参考电压3V

网友G:
没错,可以用同向运放电路,为其提供1.5V的偏置电压。这样你测到的正负1V就会是0.5--2.5V,内部处理的时候去掉偏置就可以了

网友H(2014-09-25):
电压偏置

网友I(2015-11-05):
你好!我看你之前发过帖子,问STM32的AD如何采集交流正弦波信号。我现在也有相同的问题,想请教你?

网友J(2017-06-17):
STM32的AD采集范围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电路设计的,有几个引脚,好像是+Vref和-Vref 还有两个忘了叫啥了,这两个引脚算是AD的独立电源,外部接上电源,采集范围就是(-Vref~~+Vre)了。
可以看看数据手册,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K:
看频率,合适的频率电路也许很简单,在AD口加个电压到地2个分压电阻,比如2个5k电阻,正玄波信号同过一个电容接到AD口 ,没有信号时候AD口电压为VCC/2,有正负1v信号了,采集到数据为VCC/2-1V----VCC/2+1V,经过处理就行了,很简单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