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GPIO默认复用功能怎么配置?求助。。。。。。

楼主(2014-08-08):
STM8S的GPIO默认的复用功能,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配置方法,是不是只要打开相应的外设模块,对应的GPIO自动会作为复用功能使用吗?

网友A(2014-11-19):
是的,这个就是与STM32的不同之处了,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懂

网友B:
在STVP软件里的OPTION里修改

网友C(2017-03-07):
引用 网友B:
在STVP软件里的OPTION里修改

什么意思?在哪里?

网友D:
直接替代STM8S003F3P6的,性价比王 有兴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