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的PA4和PA5脚是使用了DA后才是3.3耐压还是都是3.3耐压?

楼主(2014-08-08):
如题,顺便凑字数

网友A:
和使不使用DA没关系;
如果这个引脚耐5V,那就是5V;

网友B(2014-10-15):
引用 网友A:
和使不使用DA没关系;
如果这个引脚耐5V,那就是5V;

但是手册上的注释好像不是这样啊。
TTa:3.3 V tolerant I/O directly connected to ADC

4. FT = 5 V tolerant except when in analog mode or oscillator mode (for PC14, PC15, PH0 and PH1).
配置成DAC管脚,应该属于模拟模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