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单片机与BQ27541通过HDQ通讯,27541没有回应

楼主(2014-08-08):
单片机与BQ27541通过HDQ通讯,用示波器抓波形,HDQ线上写数据有波形,27541没有回复数据。之前的同事做了个HDQ,也是用27541,对比了他的波形,也按27541手册上的波形对了,没有问题,不知为什么27541就是不回复,请各位大侠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波形跟正常的波形已经被证实是一样的,那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个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
问题解决啦!项目中,HDQ的数据线与I2C的数据线复用的,主要是HDQ的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脚没有设为开漏输出。之前设了开漏输出,但只设了数据线,时钟线没有管他,加之这个程序是接手别人的,他在很多地方都有用这两脚,改为在HDQ写时将两个脚都设开漏输出就OK了!

楼主:
为什么给不了分,将分数全给江枫渔火也不行,不能结帖啊

网友A:
数据线开漏模式,而且在发送完数据后,要释放数据线,等待检测回应标志或数据。数据线与其他功能公用的情况下,要先使数据线进入HDQ通信所需要的模式。

楼主:
嗯,谢谢指导!还有问题就是HDQ在有的2754电池通讯正常,但有些就不能通讯,是不是时序兼容性不好?怎样做到好的兼容呢?

网友A:
你要想兼容好一点,那就是时序不要控制在临界位置了。留点余量,在几种芯片的手册中核对一下,都符合的就没问题了。
做这个操作的时候,要防止被中断打断当前读写。

楼主:
感谢指点,很有用!

网友B(2014-11-19):
ouchunli 你好,我也是无法跟27541通信,你能把你的时序发出了给我参考一下吗,谢谢!

楼主(2015-03-27):
y52131211 ,你好,跟27541通讯时,HDD线设为开漏输出,然后就是27541这款芯片,你需要先用EV2300试验一下HDQ工作是否正常,是否有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