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SPI通信,SPISET片选选中问题,比较困惑望大神指点

楼主(2014-08-08):
    现在在做DSP28335的SPI通讯部分,我发现我用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9 = 1;语句对GPIO19进行操作没有起作用,仔细查看了一下InitSpiaGpio();函数,发现函数里对GPIO引脚的配置全为上拉,外设模式。
    但如果是相应的外设模式的话应该可以进行操作啊,望大神指教,我现在先用别的引脚设置为IO输出,来代替SCISET。不过这个问题还望有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没碰到这样不能操作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这样不能操作的情况。。。

那您就是用自带的初始化IO程序初始化后就可以操作了吗?那给GPIO19赋值用的什么语句啊

网友B:
配置好SPI我觉得SPISET会自动产生的    不需要你用GPIO的方式配置
配置好SPI后发送数据   最好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好SPI我觉得SPISET会自动产生的    不需要你用GPIO的方式配置
配置好SPI后发送数据   最好用示波器看 ...

我看了一下,在程序运行时,GPIO19一直是低电平选通状态,确实是可以发送和接收。但是这个事片选引脚,如果不能由用户操作将它打开或关闭,似乎又和这个名字不符啊。请张掌柜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在程序运行时,GPIO19一直是低电平选通状态,确实是可以发送和接收。但是这个事片选引脚,如 ...

你说的GPIO19与SPISET是一个引脚吗
刚看了一下   讲解SPI时只提出SPISET   不需要单独操作
你使用示波器看到一直为低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