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网上找到,老外做的串口下载器

楼主:
这是一个ISP适配器通过串行通讯端口控制。信号电平通过rs - 232c线转换到目标电平,以便目标设备可以在VCC的整个范围。也可以使用它作为一个通信电缆之间通信主机PC和terget程序。这ISP适配器将足以开发AVR的大多数应用程序。右图显示了适配器构建ISP COM端口。它有一个开关连接/断开连接ISP适配器和目标板。这个特性有利于调试,构建它时,将电平转换器靠近目标板附近是更好的观点的稳定性和处理。我已经建造和使用了一些ISP适配器和setteled这种形式。该适配器用AVRSP.EXE(Win32)控制或avrdude 5.1 +。

原理图:

网友A(2014-08-09):
问题是,现在电脑上很少有原生串口了,这个图,不仅仅用到TX\RX,通过USB转的,不一定能用。

网友B:
其实现在USB的下载线已经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