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8):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SPI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SPI1);

    /* SPI1 ÅäÖÃ */
    //AD_SPI1_CS  PA4      AD_SPI1_SCK  PA5      AD_SPI1_MISO PA6      AD_SPI1_MOSI P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ȫ˫¹¤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Ö÷ģʽ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8λ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ʱÖÓ¼«ÐÔ ¿ÕÏÐ״̬ʱ,SCK±£³ÖµÍµçƽ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ʱÖÓÏàλ Êý¾Ý²ÉÑù´ÓµÚÒ»¸öʱÖÓ ÑØ ¿ªÊ¼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Èí¼þ²úÉúNS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²¨ÌØÂÊ¿ØÖÆ SYSCLK/1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Êý¾ÝµØÎ»ÔÚǰ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àÏîʽ¼Ä´æÆ÷³õʼֵΪ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ʹÄÜ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ads_cs_0();              //CS LOW ÓÐЧ  //main 读取ads1118转换值
  while(1)
  {
    ADS_InitStructure.stru.OS         = SINGLE_CONVER;
                ADS_InitStructure.stru.MUX        = AINPN_0_GND;     //CHANNEL 0 ---GND
                ADS_InitStructure.stru.PGA        = PGA_4096;
                ADS_InitStructure.stru.MODE = SINGLE_SHOT;
                ADS_InitStructure.stru.DR         = DR_128_SPS;
                ADS_InitStructure.stru.TS_MODE         = ADC_MODE;                                 //ad mode
                ADS_InitStructure.stru.PULLUP         = PULL_UP_DIS;
                ADS_InitStructure.stru.NOP                 = DATA_VALID;
                ADS_InitStructure.stru.CNV_RDY_FL = DATA_READY;
                a = SPI_RW_Reg(ADS_InitStructure.word);                                                   //write 0x8583 to ads1118  ,twice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loop until DOUT/DRDY set low
                {
                        LCD_WriteEnglishSring(0,2,"VaL not ready.");
                        delay_ms(1000);
                        LCD_Clear();
                        delay_ms(5000);
                        LCD_WriteEnglishSring(0,0,"ADS1118 TEST !");
                }
                a=SPI_RW_Reg(ADS_InitStructure.word);                                        //read data
                LCD_WriteMunber(0,4,a);
        }
//ads1118.c
uint8_t SPI1_SendByte(uint8_t byte)
{
    /* Ñ­»·¼ì²â·¢ËÍ»º´æÊÇ·ñΪ¿Õ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
    }
    /* ͨ¹ýSPI1ÍâÉè·¢³öÊý¾Ý */
    SPI_I2S_SendData(SPI1, byte);
    /* µÈ´ý½ÓÊÕÊý¾Ý Ñ­»·¼ì²â·¢ËÍ»º´æ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
    }
    /* ·µ»Ø¶Á³öÊý¾Ý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uint32_t SPI_RW_Reg(uint16_t CofigReg)
{

    delay_118(10);
    readata1=SPI1_SendByte((uint8_t)(CofigReg>>8));
    readata2=SPI1_SendByte((uint8_t)CofigReg);
    readata3=SPI1_SendByte((uint8_t)(CofigReg>>8));
    readata4=SPI1_SendByte((uint8_t)CofigReg);
    //readata= ((uint32_t)readata4<<8)|((uint32_t)readata3);//|((uint32_t)readata2<<16)|((uint32_t)readata1<<24);
                readata= ((uint32_t)readata4<<8)|((uint32_t)readata3);
    delay_118(1000);
    //ads_cs_1();
    return readata;
}
//ads1118.h
//ÅäÖüĴæÆ÷( Config Register )
//Operational status/single-shot conversion start
#define     CONFIG_BIT_OS       (1<<15)
//MUX[2:0]: Input multiplexer configuration
#define     CONFIG_BIT_MUX      (7<<12)
//PGA[2:0]: 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configuration
#define     CONFIG_BIT_PGA      (7<<9)
//MODE: Device operating mode
#define     CONFIG_BIT_MODE     (1<<8)
//DR[2:0]: Data rate
#define     CONFIG_BIT_DR       (7<<5)
//TS_MODE: Temperature sensor mode
#define     CONFIG_BIT_TS_MODE  (1<<4)
//PULL_UP_EN: Pull-up enable
#define     CONFIG_BIT_PULLUP_EN    (1<<3)
//NOP: No operation
#define     CONFIG_BIT_NOP      (3<<1)
//CNV_RDY_FL: Conversion ready flag
#define     CONFIG_BIT_CNV_RDY_FL   (1<<0)
// ------ Public data type declarations ----------------------------
typedef union
{
    //uint8_t Data_MSB  :8;
    //uint8_t   Data_LSB    :8;
    struct
    {
        volatile uint8_t    CNV_RDY_FL  :1;   //low
        volatile uint8_t    NOP         :2;
        volatile uint8_t    PULLUP      :1;
        volatile uint8_t    TS_MODE     :1;
        volatile uint8_t    DR          :3;
        volatile uint8_t    MODE        :1;
        volatile uint8_t    PGA         :3;
        volatile uint8_t    MUX         :3;
        volatile uint8_t    OS          :1;   //high
    } stru;
    volatile uint16_t word;

} ADS_InitTypeDef;
typedef enum
{
    CONVERING = 0x0,
    SINGLE_CONVER = 0x1
} ADS_OS_TypeDef;
typedef enum
{
    AINPN_0_1 = 0x0,
    AINPN_0_3 =   0x1,
    AINPN_1_3 =   0x2,
    AINPN_2_3 =   0x3,
    AINPN_0_GND=  0x4,
    AINPN_1_GND=  0x5,
    AINPN_2_GND=  0x6,
    AINPN_3_GND=  0x7
} ADS_MUX_TypeDef;
typedef enum
{
    PGA_6144 = 0x0,
    PGA_4096 = 0x1,
    PGA_2048 = 0x2,
    PGA_1024 = 0x3,
    PGA_512 = 0x4,
    PGA_256 = 0x5
} ADS_PGA_TypeDef;
typedef enum
{
    CONTIOUS  =  0x0,
    SINGLE_SHOT = 0x1
} ADS_MODE_TypeDef;
typedef enum
{
    DR_8_SPS   =   0x0,
    DR_16_SPS  =   0x1,
    DR_32_SPS  =   0x2,
    DR_64_SPS  =   0x3,
    DR_128_SPS =   0x4,
    DR_250_SPS =   0x5,
    DR_475_SPS =   0x6,
    DR_860_SPS =   0x7
} ADS_DATARATE_TypeDef;
typedef enum
{
    ADC_MODE    =   0x0,
    TEMPERATURE_MODE =  0x1
} ADS_TSMODE_TypeDef;
typedef enum
{
    PULL_UP_DIS = 0x0,
    PULL_UP_EN  = 0x1
} ADS_PULL_TypeDef;

typedef enum
{
    DATA_VALID      = 0x1,
    DATA_INVALID    = 0x0
} ADS_NOP_TypeDef;
typedef enum
{
    DATA_READY = 0x0,
    DATA_NREADY = 0x1
} ADS_RDY_TypeDef;
// ------ Public function prototypes -------------------------------
#define ads_cs_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define ads_cs_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void delay_118( uint32_t nCount );
uint8_t SPI1_SendByte(uint8_t byte);
uint32_t SPI_RW_Reg(uint16_t CofigReg);
在转化数据中看不明白能给指点吗 a=SPI_RW_Reg(ADS_InitStructure.word);                                        //read data    为什么是这么给寄存器赋值的啊 不应该输入ADS_InitStructure.stru吗?

网友A:
晚上过来先参考下的啊,谢谢分享这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过来先参考下的啊,谢谢分享这么多的。

研究了之后能多多交流吗?

网友B:
楼主应该看寄存器的相关内容啊。采集出来的数据和需要显示的和你的REF是有关系的。另外你有CCS没。参考下这个?

网友C:
看看,目前手边还没1118的片子

网友D:
根据你提供的代码,
ADS_InitStructure.word  和 ADS_InitStructure.stru 是联合体中的两个元素,请温故而知新C语言中有关联合体的讲解。
使用这种方式可以“零存整取”。需要修改ADC某些参数位时, 在 ADS_InitStructure.stru 中对相关位段赋值比较方便,而传输这些数据的时候,按 ADS_InitStructure.word 比较方便。 实际上他们都指向了同一个数据区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提供的代码,
ADS_InitStructure.word  和 ADS_InitStructure.stru 是联合体中的两个元素,请温故而 ...

你的解释好犀利,这就去补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看寄存器的相关内容啊。采集出来的数据和需要显示的和你的REF是有关系的。另外你有CCS没。参考下这 ...

有的,只不过现在在一直到STM32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