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VCA821的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09):
看看手册上这个参数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B:
频率要看821的带宽有多大。超过频率了果断会出问题。另外至于幅度,调的好的话一般是最大的输出幅度是可以的。如果外加放大器的话那就看放大器的了。至于其他。还是楼主调试的功底了。另外AGC会遇到很多问题。都是值得考虑的。

网友C:
我做过到50M肯定是没问题的,输入信号幅度的大小主要看你的放大倍数,输出直流漂移会很大,建议做的时候看一下手册中的直流偏置的消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到50M肯定是没问题的,输入信号幅度的大小主要看你的放大倍数,输出直流漂移会很大,建议做的时候看 ...

没看到有消除直流漂移的电路。。。输出加电容搁直 行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有消除直流漂移的电路。。。输出加电容搁直 行不?

我朋友试过说效果一般  可以考虑加个高通  效果据说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