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继电器5V 12V

楼主(2014-08-08):
问各位大侠一个小白的问题,现在选用一款开关电源,需要正负5V,还需要控制继电器,如果用12V的继电器,那么就要要求开关电源还要多一路,价格就贵了。     我想用5V的继电器,不知道5V的继电器和12V的有社么不同,继电器是用来接220V交流的。  如果5V的可以,并且没有大的缺点,就不用12V了,有经验的大侠指点迷津啊。

网友A:
可以用额定5V的继电器。线圈额定电压不同,驱动电流不一样。对驱动管的要求不一样。
你的+-5V电源其实也可以可靠地驱动额定12V的继电器。

网友B:
继电器用来接220V交流的,  如果绝缘满足要求,当然5V继电器可以用。

网友C:
以前用的5V的。220交流接了之后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D:
12V的继电器相对会好找点;
控制:220V;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啊,又省电,又简单,就是贵点;

支持!…无触点…

网友E:
对于继电器来说 5V 12V 24V 48V 都一样的 关键看你
自己电源怎么选择。
当然为了避免干扰等问题 电路设计也是一个方面 驱动隔离也是一方面 单片机供电也是一个方面
你的问题不在于继电器的电压选型 而是整个硬件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单片机驱动光耦,光耦驱动三极管,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但是没有用隔离电源。
三普通的8050 8550 ,驱动继电器应该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用来接220V交流的,  如果绝缘满足要求,当然5V继电器可以用。

请教一下,绝缘满足要求,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B:
强电和弱电间的绝缘强度要保证。

网友F:
继电器电源和单片机电源之间最好价格二极管,以防继电器工作时的干扰,另外也是安全考虑

网友G:
没什么问题,不过接的位置很重要,

网友H:
5v,12v继电器只是线圈电流有区别,基本没什么别的比较特殊的地方,可以放心使用。只是5V继电器一般要订做,12V继电器比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