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c应用

楼主(2014-08-08):
请高手帮忙,
我用的单片机是C8051F392,编译器是KEIL.C,想在FLASH 中开辟一块3个扇区的空间保存数据,此数据要求可以通过写FLASH修改,掉电保存,当然编译程序时此空间的数据不能改变,保留直接定义的值,还是就是如何直接初始化这个值;

网友A:
看相关例程即可

网友B:
既然有初始化那就不可能编译不变的,否则初始化不是没有起作用了,那这样的编译器的谁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