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星形用什么总线好?用485如何

楼主(2014-08-08):
这边有个项目,由于按环境看,用星形走线比较方便。而且,这个项目对成本要求比较高。
原本计划是考虑使用485,但485貌似走星形不大适合。大概情况是,各个距离都差不多四五十米的五六个点。对速率要求不高。9600Kbps足够了。不知道485这种情况是否适合。如果十个点行么?
再有就是CAN,不知道CAN对这环境是否适合。CAN成本也高。
再有就是LAN了。估计成本比较难接受。要加交换机什么的。
虽然也有考虑无线什么的。但关键是有遮挡。故而不敢考虑。

网友A:
485 和 CAN 都不合适使用 星形连接 方式的.
LAN 倒是使用星形连接的, 只是成本更高.
总共 10 个节点, 这么远的距离, 星形连接对稳定性的影响肯定不小, 建议不要使用星形连接
如果不使用 星形连接, 可以用 5 路 UART 的 MCU 做个网桥, 我估计这个方案可能是实现最佳性能的最优成本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 和 CAN 都不合适使用 星形连接 方式的.
LAN 倒是使用星形连接的, 只是成本更高.
总共 10 个节点, 这么 ...

找了一堆的资料, 发现CCLINK里面有个CCLINK-LT 大概是树型网的, 支线支持最大60米,每支线8设备, 直接连接. 看起来还不错. 研究中. 感觉CCLINK支持, 那485应该可以.关于网桥那个, 感觉主要是扩展不便.

网友B:
你的是总共大约500-600米,你可以使用485,但是走MODBUS通信协议是没有问题的,你也可以走CAN总线协议,我搞不懂,你说成本高,高在哪里?不就是线路成本而已嘛,485与CAN一样的,如果你是在不放心就走TCPIP协议不是更好。

网友C:
本文介绍了以波仕转换器为代表的几种RS-485多机通信的组网方式:总线式、菊花链式、星形、单环冗余型。用户可以根据现场的串口设备的位置分布或者可靠性要求来选择。通信软件都是一样的,与普通的RS-485总线多机通信一样。

波仕RS-232/RS-485/RS-422转换器都可将RS-232通信距离延长至1.2Km以上(9600bps时)。都可以用于PC机之间、PC机与单片机之间构成远程多机通信网络。

波仕的485TC和485TA转换器外形都为DB-9/DB-9转接盒大小,其中DB-9(孔座)一端直接插在9芯RS-232插座(针座)上。PC机RS-232串行口的DB-9芯连接器引脚分配如下:2-RXD(收),3-TXD(发),5–GND(地)。 产品均无需任何初始化设置!只用到RXD(收)、TXD(发)、GND(地)信号,加上独有的内部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技术,确保适合所有软件!
RS-485为半双工通信方式。RS-422为全双工方式。485TC为全双工半双工通用型(图1)。485TA为半双工型(图2)。均内置600W抗雷击浪涌保护器。

图1 波仕485TC

图2 波仕485TA

一、 典型的RS-485总线式通信方式

最典型的RS-485多机通信就是总线式的通信(图3):所有RS-485节点全部挂在一对RS-485总线上。实际上还有一根GND地线。注意RS-485总线不能够开叉、但是可以转弯。

图3 典型的RS-485半双工多机通信

RS-422是全双工通信方式,也就是说发送(Y、Z)与接收(A、B)是分开的,所以能够同时收发。RS-422有时也称为“全双工的RS-485”,或者“RS-485的全双工方式”。总线式的全双工多机通信图如图4。注意不是所有的RS-422都支持全双工多机通信的。波仕的485C系列转换器是少有的能够支持全双工多机通信的、而且全双工半双工通用的转换器。

图4 典型的全双工多机通信图

二、 菊花链式的多机通信方式

这种菊花链式的多机通信方式(图5)比较少见,但是却有其独特的优势、也有其缺点。每个节点必须是全双工的,每个节点只能够接收上一个节点发送的数据、只能够向下一个节点发送数据。如果要跨过一个节点传输数据,必须通过下一个节点转发。如果有2个节点同时发送,菊花链式的网络并不会锁死。这一点优于总线式的网络。

图5 菊花链式的多机通信方式

三、 星形RS-485多机通信方式

要实现RS-485的星形组网(如图6),必须采用RS-485的集线器(HUB)。波仕的RS-485光隔1拖4口HUB(型号HUB4485G)用于组成RS-485星形网。HUB4485G还实现RS-485的上、下位机之间的光电隔离。

HUB4485G有1个上位机RS-485口和4个下位机RS-485口。 HUB4485G的下位机侧的4个RS-485口可以分别接4路RS-485总线。
当4路下位机RS-485总线中有一个、二个甚至三个RS-485短路或者烧坏时,HUB4485G的上位机RS-485仍然可以与剩余的正常的RS-485总线通信。使用HUB4485G组网后,保证某一路或多路RS-485总线损坏后不影响其它总线的正常通信!

图6
波仕还有1拖8路的RS-485集线器(HUB8485G)。HUB8485G的上位机可以是RS-485,也可以是RS-232,所以HUB8485G可以直接从PC机的RS-232口分出8路RS-485。

三、 单环自愈RS-485多机通信方式

单环自愈的RS-485组网方式是由波仕电子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单环自愈的RS-485网大大增加了RS-485总线的通信可靠性。解决了RS-485总线断线、接线接头不牢等导致RS-485通信中断的问题。

波仕的485D是一种具有单环自愈功能的1路RS-232到2路RS-485的转换器。RS-485总线可以是直线或者曲线,但是不能绕成为环形。有了波仕485D转换器将1路RS-232转换成为2路RS-485的转换功能后,RS-485的2路输出开叉成了2路并在远端闭合。这就是单环自愈的RS-485组网。如图7所示。图中虽然有两根RS-485信号线(红线A和兰线B),但是它们实际上都是一个环路的RS-485信号,所以称为单环。自愈的特性表现为:当RS-485信号线有断线时,比如图中的红线A和兰线B中有一根断开甚至两根都断开时,任何一个下位机的RS-485的信号A仍然可以从没有断开部分的红线连接到485D的A1或者A2、任何一个下位机的RS-485的信号B仍然可以从没有断开部分的兰线连接到485D的B1或者B2。波仕的另外一款产品BM2485A也具有单环自愈的RS-485组网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文介绍了以波仕转换器为代表的几种RS-485多机通信的组网方式:总线式、菊花链式、星形、单环冗余型。用户 ...

已经在考虑参考cclink lt协议对485总线进行一定的补充, 直接用485当星形连接了. 按cclink lt应该是可以的.
考虑加crc校验, 错误重发, 加长延时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总共大约500-600米,你可以使用485,但是走MODBUS通信协议是没有问题的,你也可以走CAN总线协议,我 ...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是想可以随便连, 未来要加点也不必加个环什么的. can总线也不能搞得想星好不. 当然can是个好协议. 再说can 成本肯定要比485高.

网友B:
CAN总线比485成本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总线比485成本高在哪里?

CAN接口芯片不比485贵? 带CAN的单片机不比485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总线比485成本高在哪里?

不过刚才查资料, 好像CAN分支也行, 说是5K速率下, 分支可以长到100米. CAN好处是通信简单, 不像485要自定很多细则. 当然成本稍高些.

网友:
又想实现RS-485总线开叉  (就是布星形状),又不想花钱。指望人家企业研发的技术白白公开。。。真是做梦啊!

网友D:
boshika的**写的那么好又全,却被禁止了,这里却不让大家看。我们只好从别地搜。真是想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shika的**写的那么好又全,却被禁止了,这里却不让大家看。我们只好从别地搜。真是想不通啊。 ...

boshika是一广告,所以被封了. 再有, 他的方案也不符合我的要求, 我是希望随便连其实, 想找一个能随便连的总线, 还不是星形跟总线型跟T型. 目前对485的了解是,限制帧长, 限制发送时间跟等待时间, 外加CRC校验, 基本应该可以满足, 不过, 485的终端电阻头很大, 我还是希望不加终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 和 CAN 都不合适使用 星形连接 方式的.
LAN 倒是使用星形连接的, 只是成本更高.
总共 10 个节点, 这么 ...

搞了老久,估计还是要回到LAN方案, 虽然LAN成本高, 但产品线丰富,要加点的话,加个交换机就好了.485现在经过一堆的限制是能用, 但乱加点好像还是有点担心, 而且,总线型有个问题, 某个点如果出点问题,就全部不能用了, 还找不到问题点.

网友A:
LAN 方案的成本和协议还是比较复杂的.
多个UART 构成的 485 总线, 在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 肯定是最便宜而简单的方案.

"485现在经过一堆的限制是能用, 但乱加点好像还是有点担心, 而且,总线型有个问题, 某个点如果出点问题,就全部不能用了", 这是软件缺陷哦, 485 由及其灵活的协议. 但协议底层的软件设计, 也是有相当高的编程要求的.

楼主(2014-09-19):
引用 网友A:
LAN 方案的成本和协议还是比较复杂的.
多个UART 构成的 485 总线, 在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 肯定是最便宜而简 ...

485成本是低,但相对的,维护成本要高的.
485通过限定帧大小,延长收发时间,CRC校验等手段基本可以乱接不出现问题.但协议就相对复杂了.
LAN的缺点是增加节点必须增加交换机.
另外,LAN有个好处是基本都是基于IP的,兼容性好,而且,网线上还可以传其它数据,可以统一布线.而485未来要扩展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肯定要有一主机,而主机对新的从机的协议又不一定兼容.

网友A:
一开始,楼主就对成本要求很高,才推荐你这个方案。
维护成本高,我看不见得。
485通过限定帧大小,延长收发时间,CRC校验等手段基本可以乱接不出现问题.但协议就相对复杂了。底层协议比 LAN 简单,但不一定直接有现成的用。工作量不一定少。上层应用协议却低于LAN 方案的。
纠结这么长时间了。
485 的起步要求低,不需要专门的调试设备就能开发。适合单人做的项目。协议的灵活性则由你自己安排。

网友:
“对速率要求不高。9600Kbps足够了。”---这还不高?我们一般9600bps,最高也就115Kbps。什么“星形”,现在都叫“蜘蛛形”了!

网友E:
为了省几条线就乱接,维护成本够买N套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