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t引脚的作用?

楼主(2014-08-08):
各位,我没分了,见谅!

我最近在做触摸屏的移植,以前的工作是做系统层的,跟硬件没什么关系,自己对硬件也不太懂。。所以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如下图:

我看这个图非常的困惑,我的芯片都已经上电了,为啥还要reset一次呢? 我reset了,那这个芯片不又要重新启动一次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有问题,希望大家能给我解释一下,也希望大家能推荐一些关于电子电路方面的图书给我,我个人想往驱动方向发展,但是感觉自己的电子方面知识太薄弱了。

网友A:
芯片不上电,你reset信号发出来,芯片怎么会认识呢?reset是建立在芯片得到电源,正常运转的前提之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不上电,你reset信号发出来,芯片怎么会认识呢?reset是建立在芯片得到电源,正常运转的前提之下的。 ...

谢谢回复,我的困惑就在这里,芯片上电了,不是就已经可以开始各种初始化工作了么? 现在你再来一个reset信号,岂不是又相当于重启了?

网友A:
先搞清楚“复位”的定义是什么——让芯片回到确定的初始化工作状态。上电不代表器件正常工作了,但是如果芯片不上电,连复位动作都做不了。所以才有上面的时序图里,等电源稳定了,才发送复位信号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复位”的定义是什么——让芯片回到确定的初始化工作状态。上电不代表器件正常工作了,但是如果芯 ...

谢谢,我有点理解了!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复位信号与板子的重启按钮的作用是一样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有点理解了!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复位信号与板子的重启按钮的作用是一样的了。 ...

复位信号跟板子的复位按钮作用是一样的,但是你问的不是复位按钮,是电源开关。

网友B:
上电不能等价与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