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带字库的液晶屏,怎样在keil中显示汉字?

楼主(2014-08-09):
调用什么函数还是?以前用的都是不带字库的有了字库反了不会用了

网友A:
你得先找显示屏资料,一般是输入汉字的区位码,但送哪个地址得看资料

楼主:
哦,keil中还得用汉字的区位码?要区位码是不是还得一个一个汉字区位码工具,查所需汉字的区位码然后再调用?

网友B:
在驱动正常的情况下,直接输 汉字 + 双引号就行了。如果keil版本比较早,估计的处理下

楼主:
用的keil4,我先试试谢谢了,需要在keil中调用什么头文件吗?

网友C:
数组={“汉字”},把数组写进去就行了。

网友D:
在KEIL里设置字符集匹配。

网友E:
六楼正解

网友F:
直接和字符一样吧!

网友G:
带字库的使用匹配的汉字内码就是。

楼主:
那怎样知道汉字的内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