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关于在dsc MC56F84789 是否有相应的IQmath库可以移植

楼主(2014-08-09):
在dsc MC56F84789 是否有相应的IQmath库可以移植

网友A:
IQmath? 是需要三角函数么?Processor Expert 里面提供了三角函数,请将DSP_Func_TFR 组件添加到工程中即可

楼主:
TI 的IQmathlib是很多搞dsp的都在用的,现在使用dsc MC56F84789这个片子,希望顺带讲IQmathlib也顺带一起移植过来,这样我程序的改动就很小。还有就是使用freescale的库的话,他只有FRAC16和FRAC32,范围在-1~0.9999... 然而_IQ()可以自己设定,这样我里面的数据就可以自己定,如_IQ24(5.222)等。还有就是库函数所有的输入变量范围也是 -1~1,等于是所有的函数都是按照定标Q15和Q31这样来的,除非使用标幺化。 还有就是使用freescale的电机库只能使用小端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 的IQmathlib是很多搞dsp的都在用的,现在使用dsc MC56F84789这个片子,希望顺带讲IQmathlib也顺带一起移 ...

谢谢你的提议,特别好的建议。我会把这个反映给开发人员。电机库以后会支持大模式,这个需求已经提上去了,开发人员在安排资源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