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压器为什么要这样接线?

楼主(2014-08-09):
看下图,这两个电源都是过了认证的,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就是变压器次级的引脚全部拔掉了,从变压器的上面引出两条线作为输出线,据说是为了增加爬电距离,但是据我观察,变压器排距之间的距离,早已远远超过光耦和Y电容的脚距,那么拔掉变压器次级的引脚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非要多此一举的另外引出两条线呢?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主要是初级绕组与次级的引脚的距离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初级绕组与次级的引脚的距离不够

我量了一下,变压器初级与次级的排距是25mm,而光耦的脚距那里仅有7mm,变压器为什么还要从上面拉出一条线呢?这明显不是距离的原因啊,就算再小的变压器,它的排距也会比光耦的大啊

网友B:
1 这个和变压器的绕法有关 引出脚不方便 所以直接引出
2 爬电距离有关
3 次级 布线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这个和变压器的绕法有关 引出脚不方便 所以直接引出
2 爬电距离有关
3 次级 布线方便 ...

不是因为布线的原因,因为变压器上面引出来的这条线,就插在变压器次级引脚的旁边,所以这肯定不是因为布线的原因,也不是因为爬电距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这个和变压器的绕法有关 引出脚不方便 所以直接引出
2 爬电距离有关
3 次级 布线方便 ...

变压器排距是25mm,如果你用这个变压器做电源,在布线很方便的情况下,你会在次级引出一条线吗?如果这都达不到爬电距离,那光耦和Y电容怎么办?

网友B:
这个是变压器内部的爬电距离
你可以拆个变压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变压器内部的爬电距离
你可以拆个变压器看看

我做的全是垃圾电源,从来没做过需要过认证的电源,安规这方面我一点都不懂,发现这变压器外面还加了一层屏蔽层,这个变压器必须得拆开,看看人家是怎么弄的

网友:
初级是一个线圈,而不仅仅是几个引脚。
变压器初级与次级的排距是25mm,但这不是初级线圈和次级引脚的最短距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一下,变压器初级与次级的排距是25mm,而光耦的脚距那里仅有7mm,变压器为什么还要从上面拉出一条 ...

看清楚2L说的初级绕组,不是排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清楚2L说的初级绕组,不是排距

从变压器里面引出一条线,跟直接用变压器的引脚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我感觉是方便制作变压器。

网友E:
我觉得这也不是个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变压器里面引出一条线,跟直接用变压器的引脚有什么区别?

漆包线绕骨架一周,这边靠近自己的引脚,另一边就和对边的引脚靠近,这个距离如果不合安规要求,对边的引脚只能弃之不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变压器里面引出一条线,跟直接用变压器的引脚有什么区别?

你自己卡一下初级绕组到次级脚针的爬电距离和初级绕组到飞线的爬电距离,注意飞线加的有铁氟龙套管

网友F:
LS版主说得对,另外请考虑磁芯是导体,应在25mm中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卡一下初级绕组到次级脚针的爬电距离和初级绕组到飞线的爬电距离,注意飞线加的有铁氟龙套管 ...

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初级和次级绕在同一个磁芯上,绕完初级绕次级,中间就隔着3层绝缘纸,所以初级和次级之间的最小距离,在这里已经确定了,那次级再引出一条线作为输出端,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初级和次级绕在同一个磁芯上,绕完初级绕次级,中间就隔着3层绝缘纸,所以初级和次 ...

注意爬电距离的定义,沿绝缘表面两点间最短距离。如果次级用的漆包线,会加挡墙来满足爬电距离;如果次级用三层绝缘线则无需挡墙;没有挡墙的时候,有些骨架本身PIN脚到绕组的距离是不够的,就要飞线,比如小型号的EE型;有些则本身就满足,比如卧式加宽EE骨架,PQ骨架。。。

网友C:
另外,你应该注意,变压器离次级元件很近,变压器本体全部加玛拉胶带绝缘,磁芯可算初级,可算次级,,,

网友G:
这条飞线应该与排脚安全距离没有直接关系,过粗线径或过高电压时,都会这样处理

当绕组两端非封灌绝缘结构时,绕组最外一匝距离2层绝缘边缘必然大于3mm,这个才是爬电距离

网友H:
学习中,你们继续讨论

网友I:
与变压器的针脚有关,普通变压器的针脚,大楷在1.0; 电流大,一个针脚不够,

网友J:
测一下变压器绕组之间的电压…测一下光耦之间的电压…
  你会目瞪口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一下变压器绕组之间的电压…测一下光耦之间的电压…
  你会目瞪口呆…

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喜欢说话?为什么你说话总是这么不靠谱?

网友J:
热爱电子!…
   因为你判断错误!…帮助你进步!…
  你不能理解…那我目瞪口呆

网友K:
楼上有人说了重点,磁芯算导体!!你再测量下算算。变压器不用三层绝缘线就必须两边加大于3MM的挡墙,这说的内部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