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500ma 5v负载条件下,大家用过的最小电感的DCDC芯片是哪个?

楼主(2014-08-09):
电路板高度和重量受限,希望电感越小越好。谢谢!

网友A:
请问电感量多大?

网友A:
500mA的电流得多粗的线?

网友B:
锂电池升压吗?PS7516  CD54电感

网友C:
1平方毫米过电流是1A,你自己算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0mA的电流得多粗的线?

1平方毫米过电流是1A,你自己算去吧

网友A:
按6楼的说法,大概是直径0.6mm的线,高频电感最好用多股线,加上磁性材料,2*2*1的体积里能绕几匝?有些怀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6楼的说法,大概是直径0.6mm的线,高频电感最好用多股线,加上磁性材料,2*2*1的体积里能绕几匝?有些怀 ...

小电感大概可以用到每平方毫米10A吧?

网友D:
关键是磁心。它每个周期储能是有限的,但频率越高损耗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升压吗?PS7516  CD54电感

用于无线供电接收端的降压。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

请问兄弟用了哪个型号的芯片?谢谢!

网友A:
与7楼商榷:直流1平方流过10A电流可能没问题,高频下就要考虑趋肤效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与7楼商榷:直流1平方流过10A电流可能没问题,高频下就要考虑趋肤效应了。 ...

用多股啊。。。
频率也没有高到那样地步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兄弟用了哪个型号的芯片?谢谢!

这个和哪个芯片没有太大关系,主要取决于输入输出条件及开关频率。

网友A:
电流的沿陡,等效频率高。

网友A:
我是觉得2×2*1(mm)不行。

网友F:
现在有一体化的电感,小体积过大电流

网友E:
0.5A输出,选用1MHz~2MHz的芯片,线艺2*1.9*1一体成型的电感就能满足。

网友G:
0.5A电流,2×2*1(mm)一体成型的电感完全可以满足。

网友H:
XL1509 配GDCD系列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