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可以同时实现虚拟串口和读U盘的功能吗?

楼主(2014-08-09):
用STM32F105做个项目:
1:连电脑时候当成虚拟串口;
2:连U盘时就读取U盘内容实现自升级;
请问一个项目包含上面两个功能可以实现吗?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A:
理论上可行,实现起来比较复杂;
还是留2路USB接口简单;

楼主:
简单点来说,先要做的,我要如何判断接入的是电脑还是U盘?

网友B:
网上很多现成的资料,这个是官方的,有源代码

楼主:
单个功能都没有问题,但是两个都要兼容,程序该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