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过孔丢失,drc检查也能pass

楼主(2014-08-09):
这个图片是altium pcb的截图,画面中间红色和蓝色层切换的地方没有via,居然DRC也能过
电路板坐回来,害我找bug找了半死。已经是第二次发现这样的问题了
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
谁也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pcb有网络表没?按照这个比例应该能看到网络,但是没看到。

楼主:
当然有网络了,要不怎么drc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楼主(2014-09-23):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B:
估计楼主不是按照原理图导入网络表的吧?不然怎么没网络啊?我用AD都没出现这问题,我试了了一下楼主的问题,DRC过不了啊,能检查出来的

楼主:
我一向是sch-》pcb的标准流程,这种问题只是个别的,300~500个via出现一次
有时候连续画10个pcb也没有问题

网友C:
你将工程发给你熟悉的人试试看,如果别的电脑也检测不出来,也许是设置问题,如果别的电脑检测到而你的不行,重装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