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中断保护现场问题

楼主(2014-08-09):
大家好,现在用到pic单片机中断,有问题想问一下

假设两个中断,分别是 定时和 捕获  但是捕获的中断优先级比定时高
如果两个中断都可以对同一个全局变量修改
正在执行定时中断的时候, 捕获中断到来, 那这个全局变量怎么处理
回归到定时器中断的时候,变量值是原来的值还是经过捕获中断修改以后的值呢
求不吝赐教

网友A:
这样很容易出错的,一般希望中断不要嵌套,

网友B:
一般不允许两个可以互相嵌套的中断共用一个变量,这一般会形成临界代码,往往会造成一些诡异的现象。

网友C:
有这疑问不如直接去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