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读写FIFO

楼主(2014-08-09):
不知各位在读写IP核中的FIFO时,会不会有几个数不对,一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请指教

网友A(2014-09-12):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错误,即使这种错误出现,抓取相关信号线分析时序即可解决~

网友B:
一般是读写时钟及逻辑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