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模拟可不可以多机通信,或者用模拟的话可不可以多个SPI同时模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09):
当然可以。一主机带多从机时,如果主从之间是双向通讯,那么从机就必须带接口使能,使能端由主机控制。同时模拟多个SPI接口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一主机带多从机时,如果主从之间是双向通讯,那么从机就必须带接口使能,使能端由主机控制。同时 ...

就是说miso和mosi,sclk不同芯片都可以分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miso和mosi,sclk不同芯片都可以分开么

可以分开,也可以不分开,我在2楼已经讲过两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