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STVD 定义按键,按键没反应

楼主(2014-08-09):
新人第一次用STVD4.3.5,用stm8io口设定按键,可是,按键用示波器看完全没变化,求教TAT

#define sbi(io,bit)                ( io  |=  (1<<bit) )
#define cbi(io,bit)                ( io  &= ~(1<<bit) )
#define gbi(pin ,bit)                ( pin &   (1<<bit) )

cbi(PC_DDR,3);//KEY1
sbi(PC_CR1,3);
cbi(PC_CR2,3);

_Bool KEY1        @PC_IDR:3;

求看这样定义有没有问题  QAQ

网友A:
直接操作寄存器,不用它的库
.#include <stm8s003f3.h>

/*************IO口定义*************/
_Bool key1      @PA_IDR:3;   //按键1引脚
_Bool led       @PC_ODR:5;   //led灯引脚
_Bool buz       @PC_ODR:6;   //蜂鸣器引脚
_Bool stb       @PC_ODR:3;   //TM1668的STB引脚
_Bool clk       @PB_ODR:4;   //TM1668的CLK引脚
_Bool dio       @PB_ODR:5;   //TM1668的DIO引脚
/*************变量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_Bool   f_buzon=0;       //蜂鸣器响的标志位
其它就跟C51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操作寄存器,不用它的库
.#include

哦哦,我回去试一下,谢谢~~~~~~~

网友B: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TypeDef)(GPIO_PIN_1|GPIO_PIN_0), GPIO_MODE_IN_PU_IT);//;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B,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
        ITC_SetSoftwarePriority(ITC_IRQ_PORTB,ITC_PRIORITYLEVEL_2);
if(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1)==0)
它的库不是这样子的吗?和STM32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