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芯片上电丢失数据

楼主(2014-08-09):
想请教一下,我采用的flash芯片为AT45db642d,在某页已经写入非零数据后,重新上电后,偶尔会读出为全 0,想请教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基本排除误写为0的情况 ?

网友A:
电源不稳定 数据冲掉了

网友B:
1、错误的读
2、电源强冲击
3、强辐射
4、超过数据保持时间

网友C:
检查芯片wp引脚(写保护)上拉电阻,若没有的话外加一个.因为cpu内部上拉在上电复位过程中是不稳定的.

网友D:
这种情况,99.999%是因为误写,这个误写未必跟程序有关,更多的是芯片IO逻辑时序设计不当造成。

网友E:
这款芯片我用的比较的多,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你的spi是用模拟的吗?然后是用连续读指令,还是用页读取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检查芯片wp引脚(写保护)上拉电阻,若没有的话外加一个.因为cpu内部上拉在上电复位过程中是不稳定的.

...

同意,处理好CS、WP和WE信号,尽可能减少误写无擦除的可能。

楼主(2014-09-12):
谢谢楼上各位,第一次发帖,发现大神数位,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芯片我用的比较的多,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你的spi是用模拟的吗?然后是用连续读指令,还是用页读取呢 ...

用的是并口的,连续读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