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过孔问题

楼主(2014-08-09):
AC, PCB, pc

如图为PCB过孔,在实际制作板子的时候,过孔的内径和外径分别是白色部分和紫色部分,还是土色部分和白色部分?

网友A:
双击看属性
不晓得 你这3个颜色分别代表什么层

网友B:
孔就是最里面的,由内到外依次为:孔--线路pad--阻焊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就是最里面的,由内到外依次为:孔--线路pad--阻焊pad

白色圆圈

不能直接相连

第一段连接                                                                     第二段导线绿色

错误

再请问一下,不用原理图,我直接用PCB画板,但用交互式布线的过程中不能直接把两个焊盘相连接,而是要把线分成两部分才能连接,但分两次连接其导线会显示绿色,连接完后绿色就没有了。还有只要连导线的焊盘总是会有白色的圆圈。DRC检查错误都相同,都是Short-Circuit Constraint,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C:
是土色部分

网友D:
土色和白色部分,你可以看箭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白色圆圈

双击你要连接的焊盘,把网络改成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击你要连接的焊盘,把网络改成一样就可以了!

不增加网络可以吗?如果不加对PCB制板有没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增加网络可以吗?如果不加对PCB制板有没有影响?

不加网络,如果你硬连接上以后会报错,你也可以忽略它,但是对于最好的办法是从原理图更改。
对PCB制版没有影响!

网友F:
我每次做画pcb都是全绿。。各种报错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