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如何设置某个函数不用优化

楼主(2014-08-09):
一个工程中的多数函数希望优化而少量不希望,该如何设置?

网友A:
这个需要自己掌握了,编译器应该是没有这个选项的,问题是优化怎么了?不优化才觉的奇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自己掌握了,编译器应该是没有这个选项的,问题是优化怎么了?不优化才觉的奇怪呢 ...

有几个很短的延时程序,都是几个us的。编译器用子程序替代了其中共同的部分,导致延时长了。能不能分开文件编译?把这部分放到一个单独的文件中

网友B:
1、在MPLAB中没有针对函数的优化选择。
2、在MPLAB中具有针对文件的优化选择。
3、使用C编译器+MPLAB时,如果想要某个函数不优化,可以将该函数单独生成一个*.C文件,其它函数放到别的C文件中,然后在MPLAB的对话框中设置该C文件编译时的优化等级。
4、对于同一个项目的多个C文件来说,一般都是采取相同的优化等级,我个人都是直接选择最高等级的优化,基本没有什么特例需要区别优化才能完成项目开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几个很短的延时程序,都是几个us的。编译器用子程序替代了其中共同的部分,导致延时长了。能不能分开文 ...

这个可以自己写汇编啊

网友C:
变量有,函数好象没有。可以指定某个变量不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MPLAB中没有针对函数的优化选择。
2、在MPLAB中具有针对文件的优化选择。
3、使用C编译器+MPLAB时,如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