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运放起到什么作用,看不出来

楼主(2014-08-09):
这个电路运放起到什么作用,看不出来
电路有啥功能

网友A:
好像就是个积分电路吧貌似算是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B:
MFB带通滤波器,

我看错了!是MFB带通滤波器。
不是MFB带通滤波器。就是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C:
自己何不用参数算一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B带通滤波器,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何不用参数算一算呢。

在研究了,有个方向好多了,对这块太不熟悉 :lol

网友D:
滤波器,正玄波变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滤波器,正玄波变方波

还真不是,是把频率高的尖去掉的

网友E:
图错了,把信号输入和地交换,才是一个带通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图错了,把信号输入和地交换,才是一个带通滤波器

有区别吗?